信捷文本的问题

楼主(2017-03-22):
各位高手:就是一个信捷op320-a文本,画面设定数字1键为控制一个plc里面的线圈,如果在另一个画面,就不能控制,只有按键的滴的声音,没动作,但是当显示画面为这个键的设置画面时,就能操作,请问大家这是啥原因,谢谢!

网友A:
各键在各画面的功能可独立定义。如要执行相同功能,必须在各画面中再次定义为同一功能。
下载积分:+5(hnyyhym)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键在各画面的功能可独立定义。如要执行相同功能,必须在各画面中再次定义为同一功能。
感谢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