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2):
八只彩灯(Y0-Y7)依次点亮,每次亮一盏,不可以同时亮。同时也对应受到八个开关(X0-X7)控制,当X10接通一次,移动一个灯位,不断循坏,
比如1:第一个灯的开关未打开,则从下一个灯开始(下一盏灯的开关要打开)
比如2:第三,第四盏灯开关关闭,第二盏亮后,X10接通,则第五盏灯亮。
比如3: 八个开关随机开或关
比如4:不可以同时接通

  PLC 用三菱3U系列           求高手解答或探讨

网友A:
看着也不简单吧。 光是读题,我头就晕了。

比如第一句:  8个灯由8个开关控制,那理论上应该是按了开关才亮对不。 但为什么又来一句“八只彩灯依次点亮”

再加上三种条件,就云里雾里了。

编程不麻烦的,X0~X7转到D和M,再用指令移位,限制,输出到Y0就行。  就是搞懂出题人的要求的确难。

网友B:
1楼正解,Y0-Y7受开关X0-X7控制,搞懂出题人的意图确实难
引用 网友A:
看着也不简单吧。 光是读题,我头就晕了。

比如第一句:  8个灯由8个开关控制,那理论上应该是按了开关才亮对不。 但为什么又来一句“八只彩灯依次点亮”

再加上三种条件,就云里雾里了。

网友C:
简单的问题,很多种写法.

你这个测试  会有两盏灯同时亮 。要求只能亮一盏灯
  • 下载积分:+5(znz43) 简单明了

网友D:
    后面的三个条件有点“头大”

网友E:
    如果有实际应用 可以考虑一下,如果单纯为了锻炼编程能力,那就没意思了

网友F:
    楼主这是作业考题,挺有意思的,确实不简单。学习了。

网友C:
    程序抄全了吗?
    会分析梯形图吗?
    注意程序有两个跳转。少一个都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G:
             还是要看懂楼主的要求才好下手。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程序抄全了吗?
    会分析梯形图吗?
    注意程序有两个跳转。少一个都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

    可能楼主没注意P1空指令,还理解不了其奥妙
  • 下载积分:+2(zhou196311) 真是好人!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网友I:
    这个应该能满足条件

网友J:
没难度吧 就跟个电梯程序差不多 只有接通了的 X对应的Y才能工作 就相当于 按了的楼层才能停 而且每次只能停一个位置 移位加判断对比 就搞定了

网友J:
估计是老师布置的作用 改了名字 换汤不换药
玩转PLC

网友K:
引用 网友I:
[attachment=172163]
佩服!

网友L:
小弟只会西门子,献个丑

网友M: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