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禾川的HCA8-4AD模块缺陷

楼主(2017-03-22):
最近做一个项目需要采集电流,由于采集的是放电电流,所以电流的时间很短。
现在使用HCA8-4AD,采集数据然后在主程序里进行比较。这样的结果就是数据时有时无。
有时候能采集到,有时候采集不到。
想想有可能跟主程序的扫描周期延迟有关系,然后换一种方法直接读地址#111到#114里的最大值。
发现禾川模块这个地址的数值不会变化,打电话问禾川技术也是没有得到解决。
还想请教一下,如果要采集这种瞬间电流怎么做比较合适一点,更换三菱的FX3U-4AD会解决吗?
Q354817521 v:w53577960

网友A:
应该解决不了,这种AD的原理都差不多,有多路复用,还有通讯时间.
应该采用示波器类型的差不多的高速采集卡来采集这个峰值电流.

网友B:
的确FX3U-4AD 的灵敏度会更好些,配合原装的FX3U主机。
设置程序目标值> k0 的时候就传送到D中保存下来

网友C:
这么高要求的应用场景,你还用这种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