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改为单相进线的影响

楼主(2017-03-22):
三相1.5KW的电机 电压380V 现在想改成 单相220V供电 长期使用有没有影响! 有这样使用过的吗? 还有需要加多大的运行电容 现在我是想直接加一个100UF的运行电容 可行吗? 如果按公式算的话,一般运行电容在40UF左右 不过要加一个100的启动电容! 负载不大 希望老师傅指教!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虽然有先例将三相电机并电容后做单相电机用,但并不鼓励这种方法。1 改为单相后功率下降30%。2 得是星型接法的电机。
下载积分:+1(小小一电工) 感谢分享! 谢谢你的宝贵 ..

网友B:
100uF太大,启动电容要加离心开关在运行时断开。
下载积分:+1(小小一电工) 感谢分享! 谢谢你的宝贵 ..

网友C:
首先把电机改成角形接法,负载不能大,因为三相改单相功率输出功率要小些,运行时要关注电机发热情况,温升不高可以长期工作。
下载积分:+1(小小一电工) 感谢分享! 谢谢你的宝贵 ..

网友D:
3相改2相,功率下将3分之1,长时间使用电机寿命短,最好办法用单相1.5KW变频器,电机改为三角型接法。
下载积分:+1(小小一电工) 感谢分享!

网友E:
会烧电机的吧。。
下载积分:+1(小小一电工) 感谢分享! 谢谢你的宝贵 ..
永无止境 !@#$%^&*

网友F:
不建议这样用,实在不行加个单相的变频器。
下载积分:+1(小小一电工) 感谢分享! 谢谢你的宝贵 ..

网友G:
加1 个单相输入,3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马达再改三角形接法。就可以呢?
加电容后,改单相,起动转矩低,负載能力差,比普通单相电机还差。
下载积分:+1(小小一电工) 感谢分享! 谢谢你的宝贵 ..

网友H:
带负载的情况下测量3相电流,调整电容大小尽可能3相电流平衡并且不超过额定电流,这样可以长时间运行。
下载积分:+1(小小一电工) 感谢分享! 谢谢你的宝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