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码枪和FX系列PLC

楼主(2017-03-22):
想了解下扫码枪读一维码怎么与PLC控制

网友A:
大部分条码枪支持通讯,PLC读取相应的寄存器就是,和变频器通信差不了多少.

网友B:
rs无协议指令,通过232或485扩展板或通讯模块。两者通讯格式需一致。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2017-05-13):
谁有具体的案例或者高手帮忙写一个程序,PLC怎么读取扫码枪的条形码信息,谢谢
我QQ845247146

网友D:
这个须扫码枪的公司提供,通讯的字符是由扫码枪来定义的,PLC只要发送符合扫码枪功能码,扫码枪就会返回字符里包含条形码的信息

网友E:
QQ群348709620有例子,你加入,我给你

网友F:
用无协议通讯,plc发送什么字符串给条码枪,然后条码枪会反馈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