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2):
各位大师帮帮忙!是这样的,一台机器有10个工位,中间是链条拖动,各工位分布在链条的两侧,一工位是把细管放在链条上(链条上带有放细管的小车,一次放8根细管 )之后链条转动规定的距离,细管就到了第二工位点胶水同时一工位继续放细管到链条上,之后链条转动规定距离到3工位.......当到了7工位时是检测工位,测细管有没有堵或者漏,8个气嘴分别对8根细管吹气,每一根都接有压力传感器,有堵或漏传感器就把信号传给plc,之后8工位点胶水,9工位装针(9工位是8个夹子气缸,如果7工位检测全部是合格,9工位的8个气缸都动作夹料装到细管上,如果7工位检测有某一个或某几个是堵或漏  ,9工位相对应得气缸不动作,这样做是为了不在堵或漏的细管上装针,减少成本)之后10工位就是卸料工位,有合格品区和废品区,废品区就是放堵和漏的没装针的细管,同样是8个夹子气缸,先从链条上把8根细管一起夹起,有废品的话就到废品区停一下打开废品的那个气缸,废品掉落,之后走到合格品区气缸全部打开,合格品掉落,如果没有废品 直接走到合格品区打开全部气缸。

我要问的是7工位检测堵或漏的废品如何在9工位实现不装针还有10工位怎么分废品和合格品,是怎么记忆的,7工位检测完一批,6工位的等链条转动马上又到达7工位检测,那么9工位和10工位是怎么处理记住那一批是那一批的。用三菱plc的什么指令可以实现?
是不是说的很复杂?各位帮帮忙

网友A:
最简单的数据移位就可以解决

网友B:
用移位指令可以实现

楼主:
用移位指令怎么解决呢  能详细点吗,举个例子

网友C:
移位指令是让你知道每个管在那个位置上面,然后你要做什么其它工作你就另加程序上去啊!方向已经给了你,剩下就是你自己要解决的问题了。

楼主:
还是没解决,帮帮忙了大神们
比如7工位的第一根管是堵的怎么编程
8工位不管是好是坏都点胶,这个工位不用管它
主要是9工位和10工位怎么判断7工位的第一根管是废品
比如有3批管,每一批都是8根,第一批到达7工位时,8,9,10工位空闲(9,10工位等待处理第一批到达7工位检测的管)
第二批到达7工位时,第一批到达8工位点胶  9,10工位空闲
当第三批到达7工位时,第二批到达8工位,第一批到达9工位,10工位空闲,此时9工位处理第一批管 7工位正在检测第三批管
依次循环当第一批到达10工位时,7工位检测第四批管,生产线链条停下来的时候,每个工位都是同时做自己的事情。
现在弄不明白第一批到达9工位时,第三批又到达7工位检测,那么9,10工位是怎么记住哪是第一批 哪是第二批?
请编程

网友D:
一个工位8个管,工位停止有检测吗,8个管上有检测没

楼主:
是链条停止   每个工位开始动作,每个工位动作完  链条又转动一下
8根管 每根管都有压力传感器,

网友E:
你会用位移指令吗?自己琢磨一下~~~~~~~~

网友F:
用移位指令是不行的,因为移位信号不是同一个,如果是转盘式的就可以,链条式的是不行的,取信号很麻烦,我原来做过这个方案,已经是很成功的记忆到,有需要的私聊我。
QQ:611369538

网友G:
meiliang212 上个照片讨论一下

网友H:
简单点的做法做法就是开关量转换成数字量,把合格的设为1不合格设为0,再进行数字量的位移。
到要用的工位再读取出数字量转换成开关量。
笨一点就去写每个产品合格的开关量再位移。
这样已经写的够详细了。如果再不明白就详聊吧。
Q354817521 v:w53577960

网友D:
能画个示意图上传,工位定位和移动怎么样的

楼主:
怎么私聊你 留个微信吧

楼主:
现在搞不懂的就是 7工位的次品 怎么让9工位记住,中间隔了8工位,还有10工位怎么记住?中间隔了 8 ,9 工位,而且链条是循环的,9工位处理的是7工位上上一批检测的产品,紧接着9工位又要处理8工位过来的,谁能写出来看看嘛?7-10工位的

网友I:
以前写的一个移位挑次品程序

楼主:
M0一接通m8001断开就是0 对吗?
把0 给m1 每次移动一位(m1-m4)??

楼主:
比如说我7工位8根管检测为1 1 1 1 1 1 1 0,
0就是废品,怎么送到9工位和10工位
9工位处理完 这一批1 1 1 1 1 1 1 0,这一批数值复位,紧接着处理下一批,下一批又是另一组数值
怎么编程?

网友G:
链条是一直运动的吗?装了编码器吗还是光电

楼主:
请看一楼 写的很清楚了,链条每次转动规定的步数,停下来 让各个工位做事,等各个工位做完回到原点,链条又开始转动

网友D:
画个示意图上来,链条移动,工位有没有检测,写清楚,我给编程。

网友D:
链条转动规定的距离,请说明这转动规定的距离是用什么定实现。

楼主:
步进电机带动链条

楼主:
明天上传照片  这能上传视频吗?
本想调出来看看但
plc加密了
怎么破
fx3u的

网友J:
用数据批量移位可以做的,可参考下这个表格及说明
  • 下载积分:+5(pklon2000) 我的想法跟你很一致。
  •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网友K:
    记住,各个 工位的 产品 状态,就OK了啊;主要还是 依据 状态 移位;如:工位1有 产品 且 OK,则 状态为1 ,传递给 工位2,工位2只有产品是 OK状态,才会工作,依次类推啊;是有 编程方法的

网友L:
    7工位检测,8个产品OK/NG分别做移位指令,就这么简单
    zsh340

网友M:
    用SFC步进功能外加位移指令,

网友N:
    每步都带一个16位数据就好,后8位代表是否废品,0为废品1为正品。如果想在简单点那么这个数据的前8位可以设置一个FLAG表示是否有废品(只需要在第七步检查完成后根据8位的状态设置一下),这样到第9步时,检测一下FLAG,如果没不合格产品就不需要提取后8位数据,如果有不合格产品,和后8位与一下FF,得到一个数据就能判断那些位是废品。只需每次移动时将此数据跟随传输就好。

网友O:
    在7工位时把8个检测信号各置位一个继电器,到8工位时将8个继电器传送给另外8个继电器,9工位时只根据最后8个继电器的状态来输出.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P:
    楼主做出来了吗?可以发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Q:
    大家换个思路。不要纠结于工件本身整体的过程,把相邻工位之间的区域看做一个buffer。buffer里面有n的数据段,这个n是在工作中会变动的,表示里面存了几个东西。按照这种连续工位来看,n=1。那么当上一工位完工后,就把状态传到buffer里面对应的数据段中,这个对应关系是根据里面存的数量n来的。同样当下一工位检测到进料了,从上一个buffer中取出最前面的一个数据段。同时使用大家都讨论过的块移动指令BMOV把buffer数据段整体移动一个段的位置。这样就不需要关注整个线体是如何运作的。每个工站只需要关注给我的料时什么状态,我出去时应该改写哪些状态。采用这样将工件看做对象的方式在不同的位置进行传递并对部分属性进行操作会更简单一些。

网友C:
    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吗?

网友R:
使用计数指令加位移指令 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S:
解决没?没解决下面可供参考(PS:三菱我不太熟,反正是左移一位)
M0:工位1完成,M1:细管1检测OK,M2:链轨到位;
M100到M109分别是工位1到10有料标志
M126到M128分别是工位7到9细管1的检测标志(其他细管类似)
这样工位9细管1要装的条件是有料(M108为TRUE)、细管1检测OK(M128为TRUE)

网友T(2017-04-21):
mov k2mxx Dxx 二进制存在D里面,到了位置读取相应的D,用mov Dxx k2Mxx就读处来了

楼主(2017-09-11):
前段时间在备考 !有段时间没逛论坛了,兄弟们我又回来了

网友U:
我就想问,几个月过去了,搞定没有
好好赚钱

网友V:
这不就是8个位移指令能搞定的事么?每个位移指令记忆一根铜管的是否合格,步进电机每走一次位移一次,1为合格0为不合格,全部为0表示无产品,一个位移指令会用,8个就不会用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W:
引用 网友N:
每步都带一个16位数据就好,后8位代表是否废品,0为废品1为正品。如果想在简单点那么这个数据的前8位可以设置一个FLAG表示是否有废品(只需要在第七步检查完成后根据8位的状态设置一下),这样到第9步时,检测一下FLAG,如果没不合格产品就不需要提取后8位数据,如果有不合格产品,和后8位与一下FF,得到一个数据就能判断那些位是废品。只需每次移动时将此数据跟随传输就好。

这个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