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定时粉碎原程序怎么实现?

楼主(2017-03-22):
到了时间 自动清空原程序 怎么实现?

网友A:
这是骗人的,不可能实现,

楼主:
有这种指令吗

网友B:
有想法就有可能实现!个人认为可以。你自己想一下

网友C:
在plc旁边放个大锤设置个动作,时间一到,就80 80 80 几下就人道毁灭了

网友D: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网友E:
就PLC那么低端的CPU你还想它完成这么复杂的事情吗?

网友F:
倒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大家不妨一起来琢磨琢磨,就当是工作累时玩遊戏休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