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C协议

楼主(2017-03-22):
求问各位用过三菱MC协议的大神, 是这个的就是MC协议的 是不是全部由上位机读取,赋值,PLC设置好什么都不需要做,对吗,还有多通道如何指定些 寄存器对应那通道

网友A:
同求,看说明书看的我头大,来位大神指导下我们这些菜鸟

网友B:
是的,只需要设置,IP,端口号,选择udp还是TCP/IP,模式用ASCII码还是二进制码,就OK了

网友C:
通過MC 協定的按需(on-demand)
功能進行資料發送。
MC protocol 每個TYPE 設定的也不一樣
要花一些精神去試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2017-05-06):
可以通过三菱Qplc去读写另外一台Qplc的寄存器(D)吗?

网友E:
对。被读或者写数据的plc不用写任何通讯相关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