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伺服带皮带轮往复运动

楼主(2017-03-22):
各位:
安川伺服马达带皮带轮做往复运动,请问有必要做机械限位吗?
还有皮带轮是否需要做原点?往复运动可能会累积误差,导致精度降低。

网友A:
一定要加原点定位在机器上.

网友B:
是皮带轮还是同步轮?
如果是同步轮的话,像安川闭环控制带绝对的,想要累积误差,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皮带轮还是同步轮?
如果是同步轮的话,像安川闭环控制带绝对的,想要累积误差,很难。
是皮带轮,用的增量式的编码器。

网友C:
皮带轮传送只能在机械上做定位或限位
编码器就不准确了,而且速度越高越不准

网友D:
不论哪一家的伺服都有误差,需要限位的

网友E:
皮带轮往复运动不必要接限位开关,
若不是安全考虑限位的话,可以设定软限位。
daiz@yaskaw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