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触摸屏怎么和智能仪表通讯?

楼主(2017-03-23):
显控触摸屏和智能仪表都支持modbus-rtu
下面是智能仪表的地址。请问就是直接对应地址获取数据 还是说 要编写一个宏指令去发送针指令再接受指令再转换?

网友A:
用3号功能码读取

网友B:
显控触摸屏可以更改的密码怎么做,注意这个做在触摸屏,不做在PLC上

网友C:
对呀,modbus我所理解的就是一个应答过程,你没有发全通讯的帧结构 ,像你这个,应该是帧结构应该是: 地址(仪表地址)- 功能码(R/W)-数据地址 - 数据 - CRC,你要获取某个数据的话,你就按协议的格式来,下发你要查的数据的地址然后他就会给你回送的了,因为不知道你的帧结构所以大致就是这样,具体也不好说
静水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