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三菱q系列 PLC参数设置方法,开关量怎么分配

楼主(2017-03-23):
q03vdv cpu,一个qj71c24r4 请问怎么设置啊?

网友A:
通上电源,连上PLC,在参数中选择I/O分配设定,点击PLC数据数据读取
下载积分:+1(忆往惜缘)

网友B:
按你QJ71所接的通道进行参数设置如开关1:07E6,开关2:0005等设置。
具体的设置详情要查阅该模块的说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