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有没有暂停功能?

楼主(2017-03-23):
我用三菱FX3U控制电磁阀,在部分Y点、M点、T、C有动作时,按下按钮,要求所有动作暂停;
之后再按下按钮,要求动作接着暂停时的动作继续下去,要求不会复位。
请问有没有专用的指令或者方法实现呢?
M8033和M8034有什么区别?怎么用?
我是菜鸟。

网友A:
这个不是看PLC的,看你程式怎么写,可以卡伺服的启动信号,按下暂停,轴启动信号断开

网友B:
有这种指令吗?谁用过?
好像大家都是自己编程实现的吧。。。
前辈能否指教一下?
永无止境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指令吗?谁用过?
好像大家都是自己编程实现的吧。。。
对这个问题我也是困惑了好长时间了,能否请前辈费神指点一二。不胜感谢。

网友B:
如果用步进指令写的,用M8040 禁止转移这个指令可能实现暂停功能
请问主控里面放步进行不行?
永无止境 !@#$%^&*

网友A:
首先伺服肯定可以,气缸如果刚好动作按暂停不行,PLC给电磁阀一个输出信号,气缸有气肯定会走完行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指令吗?谁用过?
好像大家都是自己编程实现的吧。。。

网友E:
最近怎么老是有人提这种问题
已经不想说了 逻辑思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