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请问大师步进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7-03-23):
假如说电机脉冲输入1000电机正转,那输入-1000电机是不是会反转呢

网友A:
能不能具体点,比如说你用的是什么指令?
plsy

网友B:
plsy指令FX1n系列最高频率100KHZ,FX2N系列最高20KHZ 不可以负值,所以绝对不会反转。
好像断了方向的电就可以反转

网友C:
要反轉要接上 DIR 這個信號,當此信號置 ON,即會反轉。
M14 為正轉
M15 為反轉

网友D:
步进电机是脉冲加方向,输-1000不改变方向。

网友A:
PLSY只是脉冲指令,所以不具备改变方向的功能,你可以单独给步进马达的驱动器加方向信号,但前提是要提前脉冲信号。还有另一种方法是用定位指令DRVI

网友E:
步进的正反转是靠驱动器上使能一个信号,不是正负脉。步进系统不能区分带方向的脉冲串

网友F:
PLSY好像不支持发正负脉冲的功能 只能发脉冲 方向需要另外强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