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请教

楼主(2017-03-23):
我用三菱works2软件很久了,昨天出现一个问题。新程序保存时出现类似电脑死机一样,无法保存。最后弹出apphangb1请问怎么解决故障?谢谢!

网友A:
重做系统,在安装WORKS2软件试试。

网友B:
我装了这个软件试用了几次就果断卸载了。倒不是不接受新鲜事物,它是真不如GX-D方便,可靠。

网友C:
以后的PLC慢慢GX-Developer 就不兼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