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 n30DR-A 可以接伺服电机吗求大神给个简单控制的程序

楼主(2017-03-23):
想练习练习,忘大家编个简单点的,伺服电机是华兴的

网友A:
这PLC继电器输出,不能直接控制伺服,要想控制伺服只有两种办法:1,用串口MODBUS协议;2,伺服设成I/O模式,可控制10几个点位

网友B:
频率60HZ左右可以控制。
永无止境 !@#$%^&*

楼主:
可以留个电话吗方便联系

网友C:
繼電器型不要使用脈衝輸出,速度不快而且接點應該很快就掛點了,接點是有壽命的.
建議你還是換成晶體型輸出吧!

网友D:
继电器的不能发送脉冲,不能控制伺服,建议换个晶体管的,顺便上传个点动程序给你参考一下,希望能帮到你
伺服点动_回原点程序案例(CP1E).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