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3-23):
由控温仪+继电器+可控硅+热电偶组成的给炉子加热的装置,设定温度后,开始加热,到了设定温度,电炉继续加热升温,温控仪没有控制住温度,是什么原因,求指教!多谢!

网友A:
多看看温控器说明书吧。一般温控器都有PID功能和ON/OF控制。

网友B:
是什么牌子的温控器,应该是温控器设置问题,最好选欧姆龙温控。

网友C:
加温有热惰性,即是到了设定温度,温度也会住上升。你应该使用PID控制,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自整定一下吧

网友E:
热电偶接反了
maxmmx

网友F:
pid自整定一下

网友G:
现在一般温控器都有PID的 想要控温精度好一点的话就不能用继电器控制了,温控器模拟量输出,精度一般可以达到正负1度的。

网友H:
山武的也不错。欧姆龙的用得多。最好找一台已经设置好参数的温控器对比参数。另外要详细阅读温控器的使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