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3):
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什么东西?
巫山石军

网友A:
印染设备上的探边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染设备上的探边器吧!

上面带有加热功能吗?那上面的线怎么接的?
巫山石军

网友B:
没有加热功能,就是一个光电探头,至于接线不同厂家不同型号不一样的

网友C:
应该是纠偏用的吧。

网友D:
老师一说让我想到了苍老师,多好的个称呼,就这么毁了!

网友E:
永无止境 !@#$%^&*

网友F:
好像是定型机探边器电眼!!! 左右各一套,对织物边进行跟踪的吧!!!

网友G:
好像是定型机探边器电眼!!! 左右各一套,对织物边进行跟踪的吧!!!
不太懂
工控人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加热功能,就是一个光电探头,至于接线不同厂家不同型号不一样的
接线是不是跟其他光电开关一样,-对电源,一条输出信号线再加一条地线?
巫山石军

网友B:
不一样的,要看具体厂家和型号。你那台是几根线的?厂家?型号?

网友H:
要看用在什么设备上嘛,应该是纠边探照之类的吧

网友I:
款式与E+L的电眼很像,具体是什么品牌的探边电眼。能说一下吗?

网友J:
应该就是E+L的纠偏器,薄膜分切机上用的。

网友K:
都是专家级的。
开始我以为是什么侧厚仪之类的原件,看到定型机的针板后才知道这就是探边器的探头。

网友L(2017-04-23):
应该是一个纠偏传感器,左边的电缆是接到主机上的。这些分为三部分:主机;执行器;传感器。两只传感器的是双边纠偏,一只的是单边纠偏。
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