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欧姆龙PLC问题

楼主(2017-03-24):
我是PLC初学者,想请教各位前辈;欧姆龙PLC的RSET指令编程时如何编写?其快捷键是什么?

网友A:
RSET W0.00
永无止境 !@#$%^&*

楼主:
我就是这么写的,却怎么也写不进。基本指令都能正常写,是不是软件问题?

楼主:
一点击R,光标就自动跳转到下一行。什么问题?

网友B:
兩種輸入方式,一種是切換到簡潔輸入模式直接輸入RSET,另一種就是先敲字母I再輸入RSET。

网友C:
指令快捷鍵為 i 就會跳出指令框
建議使用ci(簡易模式)
rset 指令如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