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DA怎么调试,测量输出电流

楼主(2017-03-24):
4DA怎么调试,测量输出电流

网友A:
外接一个标准电阻,测量电阻电压就能算出电流
请问多少欧的电阻啊

网友B:
1.三用表打至直流電流檔(大於20mA),正(4DA)接正(電表)、負接負。
2.三用表打至直流電壓檔(大於5V),並接250歐電阻(4~20mA = 1~5V),正接正、負接負。

网友C(2017-07-04):
有直接测量DC4-20mA的表

网友D:
再接一个AD模块不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