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4):
试了几个函数如 !DelAllSaveDat 及!DelSaveDat  似乎都删不掉。

哪位高手能给讲个样例吗?

楼主:
没人做过吗?

楼主:
继续求解

楼主:
这坛子有点令人失望,。。。。。

网友A:
!DelAllSaveDat()
函数意义:删除组对象DataName对应的所有存盘数据。注意,此函数不能用来删除组对象所对应的报警存盘数据。

返 回 值:数值型,返回值=0:调用正常,<>0:调用不正常。

参    数:DatName:组对象名;

实    例:!DelAllSaveDat(电机温度),删除组对象“电机温度”对应的所有存盘数据

注    意:该函数只对组对象操作有效。

!DelSaveDat(DatName,Num)
函数意义:删除组对象DatName对应的存盘数据中最早Num小时内的存盘数据,如果 Num <= 0 ,那么就是删除该组对象全部的存盘数据。如果 Num > 0, 就删除以当前时间为基点Num个小时之前的内容,删除时是按文件删除的,如果数据不足一个存盘文件,是不会被删除的。

返 回 值:数值型,返回值=0:调用正常,<>0:调用不正常。

参    数:DatName,组对象名。

          Num , 参数名。

实    例:!DelSaveDat(电机温度,12) ,删除组对象“电机温度”对应的存盘数据中以当前时间为基点倒推12个小时之前的数据。但从当前时间至倒推的12个小时之内的内容会被保存。

注    意:该函数只对组对象操作有效,而且要删除的数据量的大小必须>256KB才能删除,否则默认不删除。

楼主:
这些函数的说明读了多遍了,也试过若干次了, 删不掉啊。

能否提供个样例工程,示范一下,我真想知道究竟怎么能删除啊? 函数说的都没问题,严格按照说明使用为什么不灵呢?

网友B(2017-04-23):
不知道到说的啥?

网友A:
样例,数据先点击自己保存
附件: MCGS.zip (36 K) 下载次数:1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