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4):
我是用的温控器PID控制电力调整器(可控硅)来加热的,客户要求加热管损坏后有指示灯提示。
现在纠结的是,唯一可以想到的办法就是检测电流,如果加热时没电流就认为是断路了来灯光提示。但保温时同样没有电流,怎么来区分正常的没电流和断路?
求教各位了,最好发图说明。

网友A:
安装一个漏电保护器,待常开点和常闭点,接一个蜂鸣器OK
呵呵,不懂你的思路。

网友B:
温度控制器输出动作后,电流互感器有电流经过,电流控制器闭合,(NO)指示灯灭;温度控制器动作后,电流互感器没有电流经过,电流互感器没有动作,(NC)指示灯亮
电流控制器?加热时电流是变化的,PID控制的有时电流特别小。

网友C:
加热管损坏的直接结果就是温度下降。是否可以再加一个温控仪设置值低于控温的这个温控仪当加热管损坏时温度下降到后加这个温控仪的设置值时触点闭合输出报警信号。
思路是这样,但太不经济了,32路加热啊!!!再说温度范围很大,后加的那个设置多少度?

网友D:
最直接的就是在加热丝两端加入电阻测量装置,检测电阻,加热丝断,输出信号报警
电阻测量装置?麻烦老兄说的仔细点。

网友E:
不知你的电力调功器是过零触发还是移相触发。过零触发保温有电流,移相触发保温可能无法测电流
我也不清楚,你是什么思路?说一下。

网友A:
这点思路都不懂的,没法教了。
那你给详细说说呗

网友F:
楼上说价格漏电开关,我也没想明白怎么弄,漏电开关不是短路,过流的时候跳闸吗??
反正我是不明白

网友A:
有一种漏电断路器接在3相电源上,漏电跳闸,短路跳闸,超过额定电流跳闸,断路器自带常闭点和常开电做报警用,而切价格合理。
那断路呢?电流小呢?不漏电呢?亲,你先看下我的提问。

网友G:
楼主温控表输出的什么信号?简单点,如果12V控制固态继电器的,改成继电器输出,用外部12V,继电器为1,电流继电器不为1,报警。
4-20ma的,

网友H:
有些温控器有发热管断线检测功能,用这种温控器可以做到你想要的功能。我做过。
嗯,但客户指定的温控器牌子这个功能。后来我查过,欧姆龙和深圳产这这个东西,加热断丝检测装置。

网友I:
与加热管并联一个交流指示灯,当加热管工作时,由于加热管的电阻小,电流大部分流过加热管,指示灯不亮,当加热管断线,电流都流过指示灯,指示灯亮,提示加热管损坏。(有点类似带指示保险丝原理)
我们这样用过,除非保温时,其他加热时间指示灯都是亮的。这样不行。

网友J:
  评分选定
与加热管并联一个交流指示灯,当加热管工作时,由于加热管的电阻小,电流大部分流过加热管,指示灯不亮,当加热管断线,电流都流过指示灯,指示灯亮,提示加热管损坏。(有点类似带指示保险丝原理)
这个方法不错,简单实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与加热管并联一个交流指示灯,当加热管工作时,由于加热管的电阻小,电流大部分流过加热管,指示灯不亮,当加热管断线,电流都流过指示灯,指示灯亮,提示加热管损坏。(有点类似带指示保险丝原理)

看到那么高深的科学理论依据,我竟无言以对

弱弱问一句,与加热管并联的交流指示灯工作电压与加热管工作电压一样吗?
如同样工作电压,只是功率不同,那么1KW的灯与10w的灯并联在电源上,10W灯会不亮吗?还是要等1KW灯烧断了才亮?

这样不行的

网友L:
接通无电流 用电流互感器取样式电流指示灯 报警, 保温的时候,用PLC 互锁

接通时候有电流 可以用 电流互感器取样式电流指示灯
或者用接触器在保温的时候来断开 电流互感器的触点
请点赞
嗯  思路感觉对,有时间试试

网友M:
我建议用功率调节器,它带断相、漏电、无功率报警
这个倒是没用过
诚交工控友

网友N:
能行吗,我们老师没教过

网友N:
买个干簧管,外面铜线绕几圈串在电热器上面,不知道能对你有用
干簧管没用过  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但我感觉应该不行,因为电流是变化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买个干簧管,外面铜线绕几圈串在电热器上面,不知道能对你有用

高手

网友P:
和加热管串联一个电阻,在电阻两端并联一个指示灯,这样应该可以。
这样估计正常加热时灯就亮了吧,利用电阻分压。  断丝了反而不亮。再说电流是变化的。

网友Q:
其实个人觉得检测电流应该也是可行的,将检测信号接入PLC即可,保温是时而电流打而电流小,你在PLC里面加一个判断时间,连续多长时间无电流就认为是加热器断路。
哈哈,其实我也想过这个办法,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大合适。
huiyang

网友R:
保温时没有电流的话,把保温介段去掉。程序做对比。保温阶段要是断了的话,温差肯定也会大。只要在温差外做比较是不是就可以了。不知道你系统里温度值能不能做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P:
和加热管串联一个电阻,在电阻两端并联一个指示灯,这样应该可以。

这是一个经济,实用的好办法。但是电阻的阻值和功率要计算好。

网友N: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经济,实用的好办法。但是电阻的阻值和功率要计算好。
不切实际,随着时间的变化,温度的增大,电阻的增大,老化,这个电阻用不了多久的,而釆用电感式的方法,不用多花钱又保护了加热器(电感性质是电流不能突变),而干簧管流过的电流也不大,就几毛钱而已

网友S:
欧姆龙有带检测功能的固态继电器,只是比较贵
欧姆龙有专门的加热断丝检测装置,不过数量多,肯定不经济。
浪子海风

网友T(2022-11-28):
某宝上有种电流比较模块,约70元,
思路:
在温控表有输出状态的时候,进行与全流比较,=>全流时,不输出 .<全流时输出并使继电器互锁,给指示灯亮.
一般电力调整器上有OUT的输出端口.
也就是说,当正常全亮的时候发热管的电流为30A.你就设置为小于29A输出.因为PID控制,并不是每次都有电输出的,我们只要在温控表有输出的时候去比较就可以了,一但比较低于设定值,就自锁.
优伤的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