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s2107触摸屏

楼主(2017-03-25):
刚买回来的三菱Gs2107 触摸屏加上24V电,然后就出现一排英文,请选择系统语言,怎么点也不动,本人刚接触这个型号的,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吗,是不是因为没有插SD卡的原因呢。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三菱触摸屏应该先灌入OS系统,你发报警图片上来看看

楼主:
OS? 这个还真不知道,像西门子的 MCGS的, 我用的多 ,上来就可以进入系统 ,这个动都动不了 ,我就搞不懂了 ,请问怎么下载OS呢,朋友

网友B:
这OS在GT软件上的下拉菜单里,你象下载屏程序一样,更新一下OS系统就行了。

楼主:
用网线可以下载吧?下载线我只有网线,没有232 的。

网友B:
MINI-USB的线就行,用线网要在IF中设置一下IP也行

楼主:
没有SD卡也可以吗?我没有SD卡。

网友C:
不需要SD卡,先用USB线写入程序,然后设置一下IP,就可以使用网线传输了。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