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一个关于欧姆龙模拟量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7-03-25):
坛里的师傅们,有一个用ad003控制变频器的程序,用mov传送给定值h12,再用/bl(435) h12 #1500 d1200 *b(424) d1200 #1000 d1300. 请问师傅们我就搞不懂#1500和#1000是怎样来的。最后结果存到d1300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问问题要仔细,你这样说了半天,别人也没看明白。
你的PLC具体型号多少?用的什么模块?都没说,大家问题都没看明白,怎么回答你。。。。OMRON型号太多了,什么小型机,中型机,大型机。
永无止境 !@#$%^&*

楼主:
师傅你好!plc是欧姆龙csig-cpu43,模拟量模块是ad003,是用++B、--B控制变频器调速的。

网友A:
除1500后乘1000,比例是2/3,意思是你输入3000,给定的是2000
下载积分:+1(qiangqiang)
永无止境 !@#$%^&*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B:
那是为了要最后的得数,想到与缩放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