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NC433位置控制模块的,给点帮助

楼主(2017-03-25):
1.A1 A2本身就是24V电源还是本身并不是24V电源,需要外接24V电源
2.同理,A3 A4同样问题,是本身就是5V电源还是本身并不是5电源,需要外接5V电源
3.如果A1不是24v电源,那A1如果外接24V电源,是不是B1也会输出24V电源了,B1也就不需要外接24V电源了
4.A13 A14是本身是电源吗?
希望大神解答疑惑,感谢

网友A:
A1 A2需要外接24V电源,A3 A4看情况,也是外接电源。B1,B2也要外接24V电源。
谢谢解答,顺便问一下A13 A14是本身是电源吧,不需要外接24v或5v?
下载积分:+1(诸葛星痕)
永无止境 !@#$%^&*

网友A:
自己看下。。。。。你就没下说明书吗?
永无止境 !@#$%^&*

网友A:
主要看你驱动用的电源是多少V.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