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Desiger3与三菱FX3U PLC连接

楼主(2017-03-25):
请问一下 ,GT Desiger3与三菱FX3U PLC连接,我就设置了一个按钮开关,选择位--软元件--x000 来控制PLC里面的xooo,然后把工程下载到三菱GS2107触摸屏,用自带422线连接PLC,我在触摸屏上面点按钮控制不了PLC,请问是不是我哪里没设好。哪一步有问题

网友A:
大哥 X点触摸屏是不是控制的吧,你试试M 应该没有多大问题的、、、、

楼主:
M肯定没问题,不过我记得X也是可以控制的啊,会瞬间亮一下的

网友B:
X可以控制,达不到控制效果可能是程序问题,建议你先在GT那将位开关元件设置为置位,设置为点动的话在程序X后面加个SET,触摸屏操作完后没有反应的话不要动PLC,PLC连接电脑监视程序查看各元件状态,一般X动作了只是你程序过程有问题才达不到控制效果
每一个疑问都是求知进步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