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下的程序帮忙解释下什么意思啊,刚接触三菱ST,感谢了

楼主(2017-03-25):
网上下的程序帮忙解释下什么意思啊,刚接触三菱ST

网友A:
RS无协议通讯,建议查询RS指令,D0-D7是写入命令,D20-D3是读取到的值。然后D20-D30传送到D50-D60。后面就是根据得到数值查询传感器到底含义,该干啥干啥
仅个人看法,不对之处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