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5):
遇到一生产线,老化 !想把120s初始化化!写入自编程序!密码清除不管用!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A:
韩国LG的吗?

网友B:
可以清除内存!然后重新写入程序!!

网友C:
这种PLC不清内存可以写入新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PLC不清内存可以写入新程序吗?

要清除才行!已搞定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清除才行!已搞定

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