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求助

楼主(2017-03-25):
我以前从一个屏里面下载的程序为什么中文显示乱码,哪位大师帮忙解决一下,在此先行谢过了!

网友A:
这个屏的软件与WINDOWS软件的兼容性有冲突,方法有3:
1)修改屏内文字字体,或者重新安装字体文件
2)修改文字为点阵格式
3)升级EB500的版本

楼主:
多谢大师指点!

网友A:
我转好了......
见附件

网友A:
the follow is the project ejp11

楼主:
对不起各位发错文件,这个是我最近做的画面。

网友A:
因为你这屏比较老了,EB500,最简单办法如下:

楼主:
先发错文件,现将以前我下载的乱码程序发上来让大师们帮忙看看,再次谢谢各位大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