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与森兰变频器MODBUS通讯

楼主(2017-03-25):
第一次做MODBUS通讯 请问在用西门子提供的MODBUS通讯库同变频器通讯时,在给从站填写首个通讯地址时出现了通讯地址为16进制的5位数,如同森兰变频器通讯时,它通讯指令变量表中主控制字为3200(H) 在把它变换成MODBUS认识的地址为64C8A(H)共5位数 ,请问这正确吗
在西门子MODBUS通讯库中,填写5位数的首个通讯地址可以吗,我查资料都只看见是4位数的通讯地址
3200(H)
12800(K)
64C8A(H)

网友A:
3200H h 是16进制不用转换 32 00
12800K K是十进制要转换
40001 是指0 只要是40000多的都要减40001 就是PLC的地址 40000多是触摸屏用的多

楼主:
现在网上可以看见有人之前贴出了同台达变频器通讯的例子 如通过MODBUS标准库和台达变频器通讯时 参数:对驱动器命令2000H 进行写入相应的数值 在MODBUS通讯库里填写的首个通讯地址为16#BC41 而不是2000H的
2000H转变成MODBUS认识的地址为
2000(H)
8192(K)
48193(K)
BC41 (H)
所以在首个通讯地址中填入 48139 或者BC41是都可以通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