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做过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旋转角度的吗?求案例

楼主(2017-03-26):
三菱PLC 伺服电机HF-SE102
伺服放大器MR-E-100A
求梯形图程序

网友A:
怎么把程序传上来呀
求把程序发邮箱1129078871@qq.com 感谢

网友B:
设置伺服电子齿轮比为3600,对应360度,PLC发10个脉冲为1度,如果等分数除不尽,可以用浮点计算

网友C:
1:模块里单位设为角度
2:减速机整数倍

楼主:
求把程序发邮箱
1129078871@qq.com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