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通讯问题

楼主(2017-03-26):
计算机连接各种设备需要相应的驱动,plc 触摸屏 变频器等设备互联需要相应通讯协议。那么我想问,前一种情况是在相应驱动里内置了通讯协议了?后者是设备里内置了驱动?(通常完成通讯过程的几要素:通讯接口,通讯线,通讯协议,通讯驱动。这几要素没问题吧?)
望大神赐教~

网友A:
各种互连都有协议的,详细的协议可以网上找到.
一般都是内置,如触摸屏,选择不同的PLC会写入不同协议,而PLC通过不同模块来支持不同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