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怎么链接触摸屏?

楼主(2017-03-26):
三菱FX3U-16MT怎么和PRO FACE GC4301触摸屏链接通讯啊?我是新手,请大神指点,直接找线子连还是需要别的通讯模块呢?

网友A:
如果没有的通讯线的话,先去万能淘宝买三根通讯线,
一根FX3U连接电脑,
一根GC4301连接电脑,
一根GC4301连接FX3U,
然后看手册,按照说明设置,编程程序就可以.
如果动手能够强,通讯线也可以自己找接头焊接.
我就是不知道把PLC直接连到人机用的通讯线型号,朋友能告诉我下么?小弟谢谢你了

网友B:
买触摸屏的时候自带通讯线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