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7-03-26):
近期在维修一个三菱变频器型号是FR-A540-2.2K,变频器无输出,也不报警。改为面板操作,也是一样。PR79改为2,也是无法启动。SD-STR启动,2,5,10,接人电位器。测量3120无输出。请高手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看说明水里面参数,是对比,如果不行的话,恢复出厂参数,在设参数。

楼主:
面板显示一直为0

网友B:
参数重置一下再试试

楼主:
谢谢,真的参数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