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7):
现有油泵一台,转向阀一个,两个柱塞泵(上下运行那种,一个上一个下),举例:柱塞泵的行程是100,设定3秒,每秒走33.3;设定5秒,每秒走20。能实行吗?要是能实现程序应该怎么写。请指教

网友A:
柱塞泵是电控吗

网友B:
流量控制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柱塞泵是电控吗

柱塞泵通过油泵电机来驱动,使用换向阀来实现上下换向(有上下接近开关),我不是很明白你说的电控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量控制阀

没有用到流量控制阀

网友C:
没有流量控制阀能实现???

网友D:
没懂你的意思,是液压马达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柱塞泵通过油泵电机来驱动,使用换向阀来实现上下换向(有上下接近开关),我不是很明白你说的电控是什么意思。

1:柱塞泵的动作是否受电气控制。2:上下的接近开关把信号反馈给谁,想达到什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