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链接电脑提示通讯

楼主(2017-03-27):
为什么通讯不了啊?我设置的是USB链接,电脑系统是WIN8的系统,但是驱动好像有问题,不知道去哪里下载驱动

网友A:
USB编程线驱动吧

网友B:
USB 驱动安装异常

网友C(2017-07-04):
缺少对应的USB驱动

网友D:
首先你说用的是哪种线,我这边常用的三菱的编程线就两种,一种是普通USB线(配合FX3U-USB-BD通讯板用的,一般也用来Proface的触摸屏通讯),一种是USB-SC09这种线(一头是插在PLC上面422通讯口上的)。
我们选购的那家,在买线的时候,都会有驱动光盘的,而且上面说的两种线都是一个驱动就可以了。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hsd1xMO
密码: q94j

网友E:
三菱通訊driver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