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玩伺服大神,我按公式计算行程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2017-03-27):
已知伺服编码器分辨率为131072 丝杆螺距为10MM.我想把脉冲换算成行程mm

网友A:
没错, 脉冲当量=1um=10000um/131072plsX CMX/CDV
所以 CMX/CDV=131072/10000
下载积分:+1(蒲城风信子) 真诚感谢!

网友A:
另外 电子齿轮比是有范围的 不是你设置多少都可以 具体范围请查阅伺服手册

楼主:
我查了三菱MR-JE系列手册在范围内,电子齿轮比。请教下我想把频率单位换算成MM/S显示在触摸屏。我查了下 工作台速度=频率*脉冲当量*60*60(MM/S)。不知道对不对,我这里减速比位1;9.。丝杆螺距为10MM。在算速度时需不需要考虑进去

网友A:
减速比当然要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