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程序问题在哪里?

楼主(2017-03-27):
基本上没用过西门子 ,下面图片V50.3上升沿和Q0.07与I0.0 同时set V50.4 V50.5改如何编写

网友A:
描述不太清楚

网友B: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编译时提示上升沿那步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不太清楚
编译时提示上升沿那步出错

网友C:
把你的程序多分成几段写。

网友D:
没看懂。你想说明什么呢?

网友E:
不可坚线连接

网友F:
你这又是置位 又是复位的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正在编译程序块...
MAIN (OB1)
程序段 1,行 1,列 2:错误 48: 非法放置上升沿、下降沿或 NOT 触点.
SBR_0 (SBR0)
INT_0 (INT0)
块大小 = 0(字节),1 个错误
正在编译数据页...
块大小 = 0(字节),0 个错误
正在编译系统块...
已编译的块,0 个错误,0 个警告
错误总计:1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按你的逻辑结构 程序分2段 应该就是这样子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G:
你这个上升沿哪里,使能要往回传,这个是不允许的,还有你又S和R同时来,S和R就要看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