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7):
Incompatible project setting! Please change the HMI model and download again   一开机提示这个,然后白屏,  同一份程序 我以前还在用,应该没设置什么东西,求大神帮忙!!!!!!!!!!!!!!!!!!!!!!!!!!!

网友A:
触摸屏型号选错了显示,是不是你项目的触摸屏型号保存有误

网友B:
项目设置不兼容,触摸屏型号不正确,重新选择型号再下载试试吧。

网友C:
你查一下程式文件是否与屏的型号一致。

网友D(2017-08-26):
兄台你的这个问题解决没?我也正遇到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是人机的型号在系统参数设置里选错了,但是打开系统参数HMI属性里,找不到我要的型号TK6050IP,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兄台你的这个问题解决没?我也正遇到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是人机的型号在系统参数设置里选错了,但是打开系统参数HMI属性里,找不到我要的型号TK6050IP,什么问题?

升级软件版本吧。

网友E:
型号选择错误,如果没有就去下载最新版本的软件包吧
QQ:611369538

网友D:
下载官网上这个最新版本EB8000V466.02.016_20161220,还是没有要选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