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7):
这个 同一个开关  开和闭串联什么意思?

这段程序的意思 有点看不懂?

为什么 D存储器的编号可以带小数?

网友A:
那个串并连的不知怎么回事 D93.5置位的是D93的第五位  PLC里面D93是有16位组成 这个好像是FX3U以上的才可以怎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串并连的不知怎么回事 D93.5置位的是D93的第五位  PLC里面D93是有16位组成 这个好像是FX3U以上的才可以怎么用

那个串并联的是条件永远不满足。有时候程序调试修改完后保留了就这样。

网友C:
1.
推測:修正程式時,發覺不需要,而將它斷開。
          又怕以後需要時忘掉,故意寫的。(正常會用M8001 或SM401)

2.
記憶體D,由16個位元組成。
正常來說它是1組數字。
如果把它當作開關來看,就變成16個開關。

[SET  D93.5]  將D93的第5個位元設至為1  =>   0000 0000 0001 0000    =  32

[MOV K32 D93]  將K32傳入D93               =>   0000 0000 0001 0000    =  32

兩者相同

网友D:
能理解93條就可以了。

网友E:
努力学习,大不了大器晚成而已!

网友F:
有点意思啊,学习了。
相信自我!

网友G:
涨见识了!条件永远不满足!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