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7):
请教各位,两相带电容电机,用什么样的变频器控制调速?

网友A:
是单相电机吧。好像没有两相电机的。单相电机没有变频器匹配。目前来说。

网友B:
可以用根据你电机功率匹配 “220v电机调速控制器”
独自漂泊

网友C:
台达的VFD-M的有款220有变频器,你右以去问问,两电容的单相电机,一个是起动电容两三百UF,一个在25左右,起码在1.2K W以上,看下标签,我只知道输入220V输出380的变频器有,没用过220--输出220的可能会没有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台达的VFD-M的有款220有变频器,你右以去问问,两电容的单相电机,一个是起动电容两三百UF,一个在25左右,起码在1.2K W以上,看下标签,我只知道输入220V输出380的变频器有,没用过220--输出220的可能会没有吧

220V输入,输出并不是380V,而三相220V,电机要由星形接法改为三角接法.

网友E:
两相电机不是用变频器调速的,有专门的单向调速器用,选择大厂家的用,小厂家控制效果线性度不是特别的好。

网友F:
台達變頻器 VFD007B21A 單相220V 1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