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不上电就有输出

楼主(2017-03-27):
三菱FX2N-48MT 在PLC电源不上电情况下Y1就和COM断通 是不是坏了 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触电烧了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接反了。晶体管输出分方向的。某一个方向是一直导通。另一个方向才是受程序控制。

网友C:
在断电时用万表,测试,跟旁边们对比一下,同样导通的就是好的,不一样的就是坏了,拆到里边在测晶体管的控制极是否一样。一样的话问题就不大,反之你也知道!

网友D:
内部晶闸管击穿的可能性比效大,用指针式万用表测一下COM点与Y1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如果电阻几欧或者几十欧都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