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QPLC 指令應用求助 急~~~~~

楼主(2017-03-27):
小弟使用 Q系列PLC 寫了一段 資料儲存與讀取的範例
請問為什麼我的暫存器都無法保存住數據 每次重開機就都不見了
是哪邊沒有這設定到 還是寫法有問題嗎?
麻煩各位高手大大 幫小弟看一下
急~~~~~~~~~~~~~~~~~~~~~~~~拜託 感恩 感恩!!

网友A:
电池插了没有

楼主:
電池有
但還是無法記憶住 求解~~~
是否哪裡沒有設定到

网友B:
測試方法
1.將PLC 程式刪除及記憶體格式化。
2.設定鎖存區域。
3.PLC斷電重開。
4.檢視鎖存區域是否存在?
5.在線的狀況下,變更D值。如D0 =>10
6..PLC斷電重開。
7.檢視 D0 是否為10。

楼主:
已試過 重新載入程式 也格式化記憶體
可問題還是一樣 斷電無法鎖存
附上兩張圖 請幫忙看依下 設定還有哪邊有問題

楼主:
問題已解決
原來是plc清除的不夠乾淨的關係
感謝各位回覆的大大!!

网友C:
我之前也遇到过 刚灌进去的程序断电之后再校验就不一样了 应商说是plc问题 后来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