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有运算完成标志吗?类似于脉冲的M8029

楼主(2017-03-27):
各位大神,请问三菱PLC有加减乘除运算完成标志吗?类似于脉冲完成标志M8029,或有什么好的程序确保运算已完成呢?谢谢!

网友A:
PLC的程序运行,从上到下循环扫描,不运算完成,是不会进行下一步动作,避免过多过FOR循环和浮点运算,重要的用中断,这个和主程序扫描周期没有关系的.
加减法有零位,进位,借位标志,M8020到M8022
乘除有零位,进位标志 M8304 M8306

网友B:
没特殊要求的话,根据从上到下循环扫描规律,在运算指令那并上一个中间继电器显示状态就行啦,反正只要数据没错四则运算指令一般都能正常运行的
每一个疑问都是求知进步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