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系列PLC和称重仪表485通讯问题的求助

楼主(2017-03-27):
各位高手,我手里有一个三菱FX3U系列的PLC,上面接了个485通讯模块,同时还有三个柯力的称重仪表,现在想把仪表里的重量数据通过485接口传到PLC里进行运算处理,不知道需要怎么设置,这个程序该怎么编啊?小弟第一次做通讯,什么都不懂,还请各位高手不吝详细赐教下,在此拜谢!

网友A:
modbus吧?
对,应该是 ,应该怎么做啊

网友B:
你的仪表支持哪种通讯方式呢?
485格式,modbus通讯协议,程序应该怎么写,怎么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