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7):
我用了一个128点的模块,加了扩展模块,CPU本体地址从X0.0到X77.7之后就跳到了X100.0
3U的PLC地址到底是怎么分配的
求指教,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A:
8进位的就是这样,你看手册上有讲。

楼主:
你没看我问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没看我问什么啊

一楼说的没错呀!你想问的不就是这个吗?比如:0.00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后就是  0.10  0.11  0.12顺延就行了。

网友C:
地址是按照8进制排列的,X0--X7  X0---X17   X20--X27  以此类推,比如主机输入最后一个点为:X65  扩展点就从X70开始

网友D:
不用分配,自动八进制

网友E:
本体是对应,但是加的模块,还是得参考说明书,。四楼正解。

网友F:
地址是按照8进制排列的,X0--X7  X0---X17   X20--X27  以此类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用分配,自动八进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地址是按照8进制排列的,X0--X7  X0---X17   X20--X27  以此类推

是X0--X7  X10---X17   X20--X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