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气管中进水气后处理方案

楼主(2017-03-28):
如上图所示,用的是SMT AF-40-03D-A的三联体组建,但是设备中的某根气管总是存在水汽,当时怀疑三联体组建的原因,后面想到如果是三联体组建,就不仅仅是一根气管存在水汽,所以就否定掉了。但是事实却是这跟气管总是存在水汽,所以一直想不懂,求大神们来指教下。
另外:三联体组建的说明书谁有,为什么三联体组建出气管后面安装的是电磁阀,还有会不会是气缸造成气管中村在水汽的???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空压机出口安装干燥机就可以了

楼主:
是安装了的,但是一根气管总是存在水汽。

网友B:
三级过滤器,安装冷干机,自动排水。

网友C:
确定不是油吗?

楼主:
不是我听,因为我排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