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

楼主(2017-03-28):
欧姆龙的一个脉冲端口能同时带3个伺服吗?

网友A:
大师你能把事说全面点吗?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用一个高速脉冲输出口同时控制3台伺服?如果3台伺服的控制要求都一样,可以同时动作,我觉得理论上可以,但是实际最好不要这么干,以免干扰大
我同时控制过两个伺服,目前还没有发现问题
下载积分:+1(忆往惜缘)

网友C:
没有问题的,我做过。
我只带过两个,三个的没有做过,就问问看有没有带过三个的兄弟。
下载积分:+2(忆往惜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