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能否做队列程序?

楼主(2017-03-28):
小弟最近接到上级通知,要做一个简单的队列程序。有五段烘箱,因为同时开启电流有点超负荷,厂区线路短期又不能更改动力线路,所以领导想让增加分段控制加热。个人最初的想法是用队列做,温度不够了请求加热,当有两个以上的请求时,就把后面的请求按顺序排列,等前面正在加热的烘箱时间到了以后断开再加热。因为第一次做欧姆龙的PLC,看了半天手册动手的时候才发现CP1E不支持队列指令。这里想请教老师们给个思路,有没有什么写法可能完成大致的功能。谢谢~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A:
我建議用步進,程序是可行的,又簡單。

网友B:
我做队列从来不用功能指令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这个指令应该可以满足你,至于怎么编程,自己看编程手册

网友D:
用计时器搞啊

网友A:
人家作隊列的從來不用功能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