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3-28):
3U Y0口控制步进作一个凸轮圆盘轨迹运行,新设备。 现出现一个问题。向各位大神求教:
输出程序:前面的省下SET M97
ld m97
dmov d400 d200 d400=15000 步进细分=3000
dmov k999999 d202
dmov k800 d204
out t11 k3
ldp x16
rst m97
ld t11
dplsr d200 d202 d204 y0
问题是:凸轮圆盘轨迹运行一个周期回到原点触碰限位停止。下一个信号到时在作同样的的动作。
但是现在电机有时只转到一半的位置就停下来(我没有监控Y0以发的脉冲量)。监控步进停下来时,T11一直导通。但Y0处于OFF没有输出。没有脉冲发出,奇怪就出现在这里。一个周期还没完成,T11一直导通状态,但是从监控上看。Y0处于OFF状态。按理说我的脉冲量以给很大了。一个周期运行下来走的脉冲量远没有给的这个脉冲量大,要碰开限位才清0,不可能是运行的脉冲量不够。同样的另一台设备,程序一样没问题。这一台新设备高工时出现这个问题。一时没找到问题所在。请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同样的另一台设备,程序一样没问题。再看看其它的方面吧。

网友B:
把D202换一个大点的值看看有没有区别

网友C:
你看看电机联轴器是不是没搞紧

楼主:
谢谢各位。手动的情况没问题。自动时才出现这种.2楼的说法我式过了。我原来设的K99999  现在设K999999。但情况还是这样。到时在加大点看一下

网友C:
另外,改D200中数据为5000试试

楼主:
我改过D200了。降低速度了也是一样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