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状态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7-03-28):
请问一下M66是一通电就置位吗?

网友A:
是的,M8000是PLC在RUN状态时为ON的特殊继电器
每一个疑问都是求知进步的动力!

楼主:
有些人说要等到M6通才能通

网友B:
您可以自己摸擬一下,您就完全明白了。

网友B:
不過你這個程序,應該是有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人说要等到M6通才能通
如果是用SFC图转换而成的梯形图那就没问题,不然的话可以试试在M8000加个状态元件S6的常开然后监控看下结果
每一个疑问都是求知进步的动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人说要等到M6通才能通
说错了。。是加个M6的,还是自己仿真下吧
每一个疑问都是求知进步的动力!

网友C:
你是在STL S6前面所以和M6没关系。

网友D:
M8000是PLC在RUN状态时为ON的特殊继电器!所以PLC为RUN状态时M66长通(1)状态!
不过看你这段程序毫无意义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